[求助] 在Cadence中,正弦波发生源(vsin)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6-05-08):
请教各位大神,在cadence中,这个vsin激励源图中2个vo还是va的参数怎么设置吗?

楼主:
做tran仿真用到了这个激励源,不会设置啊,就卡在这里了

楼主:
我知道答案了,最后还是自己试出来的,一个是offset voltage,另一个是Amplitute。一个学姐教导我说:学弟啊,你好好学学吧。你做什么实验设置什么参数,你首先要知道自己做的什么,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你想得到的结果以及变量是什么,然后再设置参数,那里面一列都可以设置根据需要自己选择,自己根据你要做的实验判断范围。谨记教诲。

网友(2017-08-17):
请问一下tsmc18um的nmos3v截止频率大概多少

网友(2018-11-25):
回复 网友A:

   请问offset voltage和dc voltage啥区别?

网友:
Va是做tran仿真的正弦信号幅值,Vo是正弦信号的直流偏置。
另外还有一个DC电压是做DC分析时候的直流工作电压。

网友(2019-05-01):
您好,请问offset voltage和dc voltage啥区别?我的只有offset voltage,

网友(2020-12-09):
设置的正弦波结果看波形居然是这样的。

网友:
offset voltage 是偏移电压指的是VDC的设置即直流电压的设置吧。va指的是amplitude是振幅。
比如vsin设置的acm是1.1V,va是1m,frequency是1M。则出来的正弦波是一个周期为1us的,最高点为1.101v,最低点为1.009v的正弦波

网友(2021-09-07):
这正弦波不大对劲

网友(2023-02-07):
offset voltage是tran仿真时候这个正弦波的偏移电压.dc voltage是DC仿真下看到的这个电源的DC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