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芯片可以做进ASIC里面吗

楼主(2016-05-09):
用FPGA做验证时是需要Flash做存储的,FPGA验证完流片,不知道能不能将Flash芯片融入ASIC里面,合二为一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不需要吧,流片应该是流已经验证好的电路啊,流片的ASIC应该包含了编译的信息,要是还需要flash存储编程数据那还流片干什么,个人理解,不是特别懂,但是感觉应该是这样

网友:
当然可以啊,购买flash的die,将flash的die和你设计的asic的die通过金线bonding到一起,然后封装就ok了,一般来说,为了降低size,这两个die都是层叠关系。

网友:
现在通用的MCU都有内置的flash啊

网友:
这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flash一般不做进ASIC,因为太麻烦。但是可以放到芯片里面。flash设计厂商会直接卖die给用户,用户生产芯片的时候封装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