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F的internal power比switching power要大。为啥?

楼主(2016-05-09):
Group                           Internal   Switching     Leakage       Total  Percentage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
-----------------------------------------------------------------------------------------
Sequential                           112       9.618       3.109       124.8       26.56
Macro                              140.6      0.7184       13.84       155.1       33.03
IO                                     0           0   2.214e-05   2.214e-05   4.713e-06
Combinational                      38.94       89.32       21.01       149.3       31.78
Clock (Combinational)              3.762       33.14      0.5724       37.47       7.977
Clock (Sequential)                 1.093        1.92     0.07103       3.085      0.6567
-----------------------------------------------------------------------------------------
Total                              296.4       134.7        38.6       469.7         100
-----------------------------------------------------------------------------------------

SRAM的internal确实比switching power要大,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Sequential也是这种情况?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detail info: 有些DFF的internal power 比switching power要大,有些相反,没有发现什么规律。

楼主:
追问一个问题,switching power和input transition有关系吗?计算dynamic power的公式是:Pdyn=CL*Vdd2*Ptrans*fclock Where ƒ is the frequency of transitions, Ptrans is the probability of an output transi-
tion, and ƒclock is the frequency of the system clock.
不明白Ptrans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6-07-06):
Ptrans 是节点的翻转率

网友:
因为DFF的CK端一直在翻转,D端翻转没CK快,所以inter大于switch

网友:
数据翻转率低,时钟翻转率高。

网友(2020-05-13):
请问为什么SRAM的internal power 比 switching power 要大呀?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