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所有进入ZYNQ7的信号都必须通过IBUG吗?

楼主(2016-05-09):
所有进入ZYNQ7的信号都必须通过IBUG吗?
在ZYNQ7的资源手册上面的原语IBUF的讲解的时候,看见一句话,
“Signals used as inputs to 7 series devices must use an input buffer (IBUF).”
我以前以为时钟信号才需要,是所有信号都需要吗?
但是很多信号我没用,似乎也没影响什么。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
IBUF is a input selectIO parts. Xilinx will use it in your constraint as a default setting.
For Clock, please see the BUFG or related Clock BUF in Xilinx Doc(for detail, please see " select IO " document)

网友:
综合的时候好像有个选项,就是自动为输入输出添加缓冲器,加了更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在VIVADO里面没找到在哪里设置,不过既然是默认的,那我就先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