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分析时如何设置clock uncertainty

楼主(2016-05-09):
我的观点是这个时候之需要考虑输入时钟的jitter就可以了,不用再额外设置余量了。大家PT分析的时候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signoff 里面的要求,比如setup要求100 ps,hold 50 ps, 那uncertainty就按照这个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后来看到了工艺的signoff的标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