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16 ff+ process , hold margin setting

楼主(2016-05-09):
what your setting of hold uncertainty in your design , near temc 16ff+ process ?

网友:
回复 楼主:

   following TSMC 16ff+ signoff guideli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在TSMC/。。。 ,那个位置? 我没有找到, 我们有tsmc完整的design package ,但是没注意到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使用的TSMC的stdlib?    2. 能找TSMC request吗(因为我告诉你你信我吗)?

网友:
TSMC 的 hold margain 非常高。
看你的设计,可以spice 去仿真,然后自己得到这个值

网友:
我的设计一般都是综合给clock设置0.1ns的hold uncertain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