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的D占空比,怎么vin要加上续流二极管的导通电压Vd?

楼主(2016-05-09):
BUCK的D占空比,怎么vin要加上续流二极管的导通电压Vd?详见图中红框

网友:
(vin-VSW-Vd)Ton=(vo+vD)Toff,在CCM模式下推导一下就可以得到了

楼主:
(vin-VSW-Vo)Ton=(vo+vD)Toff,在CCM模式下推导一下
ok了

网友(2021-03-19):
请问楼主,这是哪本书?

网友:
考虑开关管的压降

网友: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个公式就是第一章的式(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