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play.drf的问题

楼主(2016-05-09):
如图,打开之后,层次显示不全,如  ,当在其他cell中调用的时候,则全部显示,如
请问怎么设置display.drf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shift+F 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有可能你的cell与你的Library 不同一个t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是快捷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