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e size与 chip size 的区别

楼主(2016-05-09):
如题:die size 与 chip size的区别?
chip size 等于版图芯片大小吗?

网友:
chip size 一般情况下是等于版图芯片大小,一般是包含sealring的尺寸。
die size一般是chip size加上划片之后的划片道尺寸,也就是略大于chip size,当然这个具体取决于fab sl的规则,比如80um/50um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package lead frame的尺寸是1200umX1000um,推荐的最大封装尺寸是1000umX800um,chip size是800umX800um,没有加划片道。还能封装吗

网友:
封不了吧。
芯片加上划片槽(我们是60um),再加上芯片到封装边缘的安全距离(我们每边至少120um),比框架大了。

网友:
die Size =chip size + Scrible line
希望能对你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确实,按照封装的最佳尺寸1000x800的话,chip size做成800x800,y方向是不够用的。假定是60um sl,划片之后800um<die size<860um略超。
你可以实际问下fab可以采用的最小scribeline,然后以纵向800+sl width去问下封装厂可不可行。毕竟1000x800只是最佳封装,并不是说Y>800就不能封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回复

网友:
die size=chip size+划片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