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license serve的问题

楼主(2016-05-09):
用服务器做cadence 但是license是存在另外一台专门的服务器license server上的 现在想查到license server的HOST ID。 在本级上如何查询?我感觉每次启动IC616都是要指向license server的 但是我去了bashrc和相关的IC616 license的目录 找不到这个指向。求助各位大神 有什么办法能查到 HOST ID?

网友:
也可以使用IP地址

网友:
lmutil lmcksum -c [port]@[server]
里面可以看到host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util lmcksum -c [port]@[server]
感谢回复 目前的状态是 在服务器上用的时候 每次都是用qlogin这个命令让服务器自动分配节点 然后直接ic616 就启动了 我怎样才能知道[port]和[server] 分别是多少呢 求教

网友:
看bashrc设置的license server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