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NMOS管如何选取?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6-05-09):
对MM11_NMOS管子进行DC仿真,电路图和报错如下。之前也用过库中的MOSFET_NMOS管子,也是同样的错误。我猜测可能是管子的参数设置有问题,除了沟道的长、宽,想问一下图中管子的其他参数(如Ad,As,Pd,Ps。。。)应该怎么设置?最后想做一个低噪声宽带放大器,看大部分ADS参考书上的案例都是直接用具体型号的管子,如果NMOS管,具体型号应该怎么去找呢?

对MM11_NMOS的直流仿真图

对MM11_NMOS的直流仿真图

MOSFET_NMOS管子参数

MOSFET_NMOS管子参数

报错

报错

网友:
应该是电路中缺少模型控制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添加模型控制模块呢?(我是小白,刚才搜了一下也不太懂,麻烦了)

网友:
框框右下角有个M的就是model定义,把那个拖进电路里定义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吗? Image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吧,应该就在管子的那个palette里。(没法发图)

楼主:
回复 6# 金箍棒还是找不到你说的可以拖出来定义的M在哪, 在图中红色框子里吗?如果不是,schematic的界面都在这了,到底在哪还麻烦说明一下,我现在原理图已经画的差不多了,不能仿真就就全都白画了,拜托了(我用的是ADS2016版的) Image

网友:
你楼上截图左上角有个C,还有个C model 。类似的在MOS的pallete里也应该有器件,有模型定义。 我在BJT里用过,没在MOS里用过,就不具体给你找了,自己用F1看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终于明白了,太谢谢你了,问了这么多次,真的太麻烦你了

网友:
不懂看看大家意见

网友(2024-04-22):
Hi everyone
Does anyone have access to " ADS Knowledge Center "?
I need loadpull examples for power amplifier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