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中delta sigma modulator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6-05-09):
1.仿真DSM输出频谱时,开始总是有一段下降,然后是20(40/60)dB/dec的上升。这个下降过程是因为什么啊?还有就是那个转折点所对应的频率是因为什么?

2.如何提高delta sigma modulator的噪声表现?是提高输入位宽,还是增加阶数,还是增加输出量化级数?对于MASH结构的DSM来说,是不是其噪声性能基本由阶数确定,其它的修改对于噪声性能的改善基本没有用处?

3.这个问题是在锁相环中通用的,就是如何确定锁相环的环路带宽?不能只是一个笼统的1/10的鉴相频率吧?

网友:
低频的仿真不准,仿真时间不够长。

网友:
那是自流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只是用simulink仿真,还没有用电路仿真软件。精度问题该如何理解啊?

楼主:
为什么同样的结构。用simulink仿真和用modelsim仿真代码,结果不一样呢?用simulink实现的时候,可以输出-3到+3。但是代码则只出现-2到三。哪位大牛能给解释下原因?

网友:
model sim的仿真代码输出必须和simulink一致,不一致,说明code有问题,一个个数据对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给的输入不一样。。。。。。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dither的幅度如何影响输出的量化级数啊?

网友:
输入给一致的,才能知道你code是否实现了你的simulink 模型的功能呀

dither,没有具体做过,但是它不应该影响输出的量化级数吧,dither只是使得delta sigma的输出更加离散而已

网友D(2021-03-28):
兄弟,DSM调制器的输出频谱怎么仿的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D:
兄弟,DSM调制器的输出频谱怎么仿的

老哥,能交流一下么,我也在仿真这个。Q98178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