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实现输入8位二进制数,若有4位1则灯亮。

楼主(2016-05-09):
我想实现FSM+datapath控制,但是不知为什么只要8位二进制数第一位为1,灯就亮了。
代码如下:

module fsm(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n,
    input n_0,
    output reg sel,
    output reg  load_n,
    output reg  load_count
    );
    parameter [2:0]         s0=3'b000,        s1=3'b001,        s2=3'b010,        s3=3'b011, s4=3'b100;
        reg [1:0] current_state, next_stat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urrent_state<=s0;
                else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 (~rst) begin sel <=1'b0; load_n<=1'b0; load_count<=1'b0; end
                else begin case (next_state)
                                        s0:begin sel<=1'b1; load_n<=1'b1; load_count<=1'b0;end
                                        s1:begin sel<=1'b0; load_n<=1'b0; load_count<=1'b0;end
                                        s2:begin sel<=1'b0; load_n<=1'b1; load_count<=1'b1;end
                                        s3:begin sel<=1'b0; load_n<=1'b1; load_count<=1'b0;end
                                        s4:begin sel<=1'b0; load_n<=1'b0; load_count<=1'b0;end
                                        endcase
                        end
        always @(current_state or n or n_0)
                begin case (current_state)
                        s0: next_state=s1;
                        s1: if(~(n==8'b00000000)&&(n_0==1'b1)) next_state=s2;
                                else if (~(n==8'b00000000)&&(n_0==1'b0)) next_state=s3;
                                else next_state=s4;
                        s2: next_state=s1;
                        s3: next_state=s1;
                        s4: next_state=s4;
                        endcase
                end
endmodule

module datapath(
    input sel,
    input load_n,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load_count,
        input [7:0] m,
    output [7:0]n,
    output n_0,
    output z
    );
        wire [7:0] A,C;
        reg [7:0] N;
        reg [2:0] COUNT=3'b000;
        wire [3:0] D;
        assign A=sel?m:C;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N<=8'b00000000;
                else if (load_n==1'b1) N<=A;
        assign n=N;
        assign n_0=N[0];
        assign C=N>>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OUNT<=4'b0000;
                else if (load_count==1'b1) COUNT<=D;
        assign D=COUNT+1;
        assign z=(COUNT==3'b100);

endmodule

module top(
    input clk,
    output light,
    input [7:0] m,
    input rst
    );
    wire n_1,n_0_1,load_n_1,load_count_1,sel_1,z_1;

    fsm fsm1(.clk(clk),.rst(rst),.n(n_1),.n_0(n_0_1),.sel(sel_1),.load_n(load_n_1),.load_count(load_count_1));
    datapath datapath1(.clk(clk),.rst(rst),.load_n(load_n_1),.load_count(load_count_1),.m(m),.sel(sel_1),.n(n_1),.n_0(n_0_1),.z(z_1));
    assign light=z_1;
endmodule

楼主:
各位大神能帮我看看哪里错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着看了10分钟,没有任何注释,很多变量名也就一个字母。。。状态机没有说明,也没有任何仿真波形图,实在是太难看了,放弃了,吃饭上班去也。建议你准备一下这些东西,否则一般人很少有长时间的空闲帮你看这个的。

网友:
自己仿真一下,不是很容易找到问题吗?
看别人的代码,一般都比较费劲。

网友:
这个和序列检测器很像,使用状态机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恩,谢谢大家,最后发现问题了。我刚学数设,还有许多东西不懂,多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
数设是什么鬼?

网友:
回复 楼主:

    parameter 中定义的s0等状态的位宽是3,而current_state和next_state的位宽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