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DCDC开关MOS管可流过电流,设计为比电感峰值电流大多少?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6-05-09):
DCDC开关MOS管可流过的电流,一般设计为比峰值电流大多少?新手求指教这个参数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计算方法?
谢谢各位

网友(2016-12-02):
回复 楼主:

    DCDC开关MOS管一般是根据目标应用要求的效率来确定各部分元件和MOS管的损耗。
用MOS管的损耗进一步细化其开关与导通损耗来选取其器件类型以及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