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DCDC开关MOS管可流过的电流,一般设计为比电感峰值电流大多少?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6-05-09):
DCDC开关MOS管可流过的电流,一般设计为比电感峰值电流大多少?新手求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两个指标相关性不大。。。电流大小跟驱动能力有关。。。但跟效率最直接相关。。。导通电阻和快关频率对效率需要你做最优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