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tax error near "�"怎么破

楼主(2016-05-10):
我在设计简易CPU时的一个顶层文件module cpu(clk,rst,start,ROM_en,IR,PC,rf_data,wr_ram,cs_ram,addr_ram,alu_out
    );

input clk,rst;

input start;

input [15:0] IR;

output [7:0] PC;

output ROM_en;

output wr_ram,cs_ram;

output [7:0] addr_ram;

output [7:0] alu_out;

output [39:0] rf_data;

wire [7:0] imm;

wire [3:0] sel_rf;

wire [2:0] sel_alu;

wire sel_mux;

wire r_wf,en_rf,en_reg,en_alu,en_imm,alu_zero;

wire clk_n;

     assign clk_n=~clk;

  dp datapath(.rst(rst),

              .clk(clk_n),

              .r_wf(r_wf),

              .en_rf(en_rf),

              .en_reg(en_reg),

              .en_alu(en_alu),

              .en_imm(en_imm),

              .sel_rf(sel_rf),

              .sel_alu(sel_alu),

              .sel_mux(sel_mux),

              .imm(imm),

              .alu_zero(alu_zero),

              .alu_out(alu_out),

              .rf_data(rf_data));

  ctrl   controller(.rst(rst),

                   .start(start),

                   .clk(clk),

                   .alu_zero(alu_zero),

                   .r_wf(r_wf),

                   .en_rf(en_rf),

                   .en_reg(en_reg),

                   .en_alu(en_alu),

                   .en_imm(en_imm),

                   .sel_rf(sel_rf),

                   .sel_alu(sel_alu),

                   .sel_mux(sel_mux),

                   .imm(imm),

                   .PC(PC),

                   .IR(IR),

                   .ROM_en(ROM_en),

                   .wr_ram(wr_ram),

                   .cs_ram(cs_ram),

                   .addr_ram(addr_ram));

endmodule

在ctrl这一行处出现上述错误,ctrl本身应该没有问题端口也没错,求助攻,急!急!急!

网友:
用gvim打开,:set list  , 查看此处是否有特殊字符

网友:
ctrl这一行是这样的
“  ctrl   controller(.rst(rst),”
你没发现左括号是一个中文全角括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