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提升电流源输出阻抗的问题(电流舵DAC相关)

楼主(2016-05-10):
做一个电流舵DAC,现在想提升输出阻抗。我在一篇论文中看到一个关于提升阻抗的电路。电路原理大概能看懂,但是调试时,发现总不能达到放大作用。望论坛中大神们指点指点,大家相互讨论一下。本人万分感激。  下面是电路原理图:M1 M2 M3 组成cascode结构,M2的S级信号通过M7共源级放大后,再经M5的源级跟随器,最终为M2提供G压,回路的增益为-A。此电路从小信号分析上是可以提升输出阻抗的,提升幅度大概为原来cascode的A倍。但是调试时发现问题大大的存在,比如说,放大倍数实测不到1倍,我自己的想法:M4应该工作在线性区 M6工作在饱和区,其他管子都在饱和区,望大家讨论讨论(下见主体电路和小信号图)

主体电路

主体电路

小信号

小信号

网友:
文章能发出来看看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都看看啊  文章是中国人写的 不过发了IEEE

Current Switch Driver and Current Source Designs for High-speed Current-steering DAC .pdf

论文

网友:
M4在线性区没增益很正常吧。

电流反馈,调到饱和应该增益和输出阻抗都会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对 我上面说错了 M6应该在线性区 M4在饱和区 这样两级放大后 增益会有所提升 不过实际中 没有提升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路,似乎有两个问题。第一,那个gainboost似乎根本没有放大的效果,你注意M7的源级是一个高阻的电流源,这个相当于一个source degeneration 的共源放大,这个增益确实有可能是小于1的,只有当这种电路用于差分而非单端时,才可能有boost效果。第二,就算gainboost有效果,它所稳定的也只是M2的source端电压,而对于真正的电流源的cascode管的source端,根本没有任何稳电压的作用。

网友:
电路有点问题,M6不应该存在。

做一个电流舵DAC,现在想提升输出阻抗。我在一篇论文中看到一个关于提升阻抗的电路。电路原理大概能看懂,但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 谢谢你的参与  是这样的:你刚说的M7的源级的M6相当于电流源,所以增益级的放大倍数不会很大,我觉得因为M7的增益几乎是由M8 与M6的有效阻抗之比决定的。因此,让M6工作在线性区,此时他的有效电阻小,M8工作在饱和区,因此M8/M6的电阻比就会增大,增益就会变大。但经过源级跟随器M5后增益又会打折扣。所以得协调M7和M5确定总增益,但这点总是做不好,也可能是整个电路分析有问题。从小信号分析看这电路确实能提升输出阻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出来这种结构会增大current steering的电流镜输出阻抗,他增大的也只是M1 M2组成的电流源的阻抗吧,gainboost放大的也只是M1 M2的阻抗,  你主要关注的应该是你输入信号频率点的阻抗吧,10M以内的输入信号,cascade 结构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吧

网友:
你的反馈loop加在了bias这一路,但你实际关心的是右侧电流源的阻抗,若想使你的反馈电路起作用,sense点要挪右边去吧。
还有高频的时候主要看电容了,loop也没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提升了M1 M2的cascode结构的输出阻抗,但镜像过去的current source cell 结构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阻抗也会提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 电路有问题?电容是重要因素之一,现在就想提升阻抗,如果把feedback级放右边,怕是电路整个结构大变,不过想法挺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镜像前阻抗提升,镜像过去后阻抗并没有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管子是对称的(镜像前后),所以M2和CAS管的源级电压几乎相等,两结点相当于连在一块的,因此current source cell级和左边电路一样 仍可以提升阻抗 》》》》》》》》》》》》》》个人见解,望大家相互讨论,如何设置管子的region才能真的提升阻抗。

网友:
回复 楼主:

    镜像后的阻抗肯定没有提升的,自己画出小信号模型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着这电路可以看成M2的源级和CAS管的源级连在一起的,然后再去小信号分析 ,阻抗就提升了 ,现在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设置管子 让它的功能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可以想一下,如果说镜像后的阻抗和镜像前的阻抗是一致的话,那我就一个vbias,复制所有的current steering电流源,阻抗都增加了,那为什么目前都没有这种结构?
    M2 M1的阻抗变大,因为M2的源 到栅有一个环路增益,但是Mcas的源到栅没有任何环路,不会增大输出阻抗的,按照基本的计算输出阻抗方法,在输出端加v,i计算,得到的阻抗根本不会增大
    你不确定的时候就用最基本的办法去计算就知道了,不用这样想当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用软件实测过:M2的源级和CAS的源级电压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变化趋势一直,难道这样不能认为loop存在吗?那篇文章你看了没?你如何看呢,难不成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阻抗和你看到的源端电压没什么关系,文章有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东西,你要弄懂反馈环路怎么形成的,你从哪能找到cas的源到栅的环路?你说一个大信号的问题去看小信号的东西,肯定是不对的,如果真可以这样,申请个专利,可以赚多少钱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仿一下ac,电流源输出加ac信号,看下M2 GATE在低频时动不动,如果不动证明loop没起作用。
   还有小信号阻抗也很容易仿,你看下bias那路和电流源那路从cascode的drain往上看阻抗一样吗。
   我也怀疑这图给的不太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就算反馈loop sense的点改对了,左边的gain stage设计的也不太鲁棒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觉得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最好证明一下 电路有问题  其实 我倒觉得电路好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分析分析  咱们在讨论  谢谢参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不是不信 只是没有理由啊 这问题可以讨论吗  IEEE上的文章不一定都是对的

网友(2017-03-0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11-14):
Very good,thanks very much!

网友(2022-07-05):
楼主最后使用这个结构能实现高频下的高阻抗嘛?最近在做DAC,遇到了和你也差不多的难题了

网友:
同样想复现这个文章的gainboost,但失败了,感觉电路没法正常工作

网友(2022-10-11):
高级技术啊

网友(2023-05-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M6做电流源放在下面的话,小信号分析一下左侧两路构成的单端运放可以发现,A=gm7*(ro8||ro7)/(1+gm7*ro6),增益接近一,没有放大效果的。因为不是差分电路,M6漏端不能看做共模直流,所以M6应该去掉的,这样就有增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