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 metal dummy 哪些区域是不可以放置的?

楼主(2016-05-10):
如题。频率很高的metal线附近是否可以放置?
电平变化很快的模块附近可以放置?
电感 附近是否放置?

网友:
敏感信号附近最好不要,会有各种寄生出来,影响信号速度和质量。
电感附近绝对不可以,附近的导体会产生有涡流损耗的。

网友:
电平变化很快的模块附近最好不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