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敢问各位大侠,在哪里修改spectre的默认仿真温度?

楼主(2016-05-10):
我在.cdsenv 里面搜索到:
spectre.opts  temp string "27"  nil
spectre.opts  tnom string "27"  nil

我把这两个数值改了之后,默认温度好像都不变?

网友:
菜鸟飘过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利用ADE XL里面进行typical的温度不同的仿真呢

网友(2023-02-08):
可以在CIW中输入如下语句修改:
envSetVal("spectre.opts" "temp" 'string "65")
估计是.cdsenv的读取顺序问题

网友:
我试了下,可以用下列skill语句设置temp(可以在CIW中输入或者写入.cdsinit)
envSetVal("spectre.opts" "temp" 'string "65")
推测是.cdsenv读入时出现了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