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invert 的mux时钟约束

楼主(2016-05-10):
求帮助: 为啥mux输出时钟只有一条有时序检查,而反向输出时钟没有报出时序检查
create_clcok CLK
create_generate_clock clk_pos MUX/Y
create_generate_clock clk_neg MUX/Y -add -invert

楼主:
设置了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_per_reg true
还讲 clk_pos 和clk_neg 设置了 logically_exclusive

网友:
使能端不会是接 tiehi/low 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使能端不是constant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设置logically exclusive吧  ? 设了就是说这两个路径只能存在一个了???

网友:
先create_clcok CLK,再create_generate_clock CLK_N,定义在反向器的输出端。这样两个时钟都能穿过MUX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generated clock 定义的也太简单了点。
如果在MUX/Y 定义,那就把source 加上,两个gclock source 分别是mux i0 i1 。 -invtert option (icc 和 pt)可以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是简写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全的发出来,本身就是clock 定义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