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的simple dual port ram问题求解

楼主(2016-05-10):
ram  uut_ram(.clka(clka),
             .wea(wea),

.addra(addra),

.dina(dina),

.clkb(clkb),

.addrb(addrb),

.doutb(doutb),

.ena(ena),

.enb(enb)

);
这个是例化的ip核,,,请教,,为什么doutb输出的总是初始化文件中对应与addrb地址的值。。无论怎么改动,要么为0,要么是对应的这值,,看不出dina,addra,ena,wea的作用,,感觉不到这些值的意义,改动他们并不影响输出值,,,请教,,这些信号端口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哪位大神能够对应的设置一下我跑个仿真就更好了。。。

网友:
信号端口的作用都没搞清楚怎么仿真呢?先把端口信号含义搞清楚,端口时序搞清楚,然后按照端口时序灌数据进去,然后查看数据输出。

网友:
dout的值只跟addrb的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