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的問題求助

楼主(2016-05-10):
上圖不知道  -25V 跟 5V 沒有接再一起 但是 還是會說 stamping

下圖   為什麼 gorund 會浮接  但是 他有單獨接出來一個電位  拉出來打pin

感謝 高手們幫忙 解惑

网友:
看看你的LVS runset中POWER/GROUND有没有定义全

网友:
1.检查你的LVS runset有没有定义这个PIN
2.检查PIN的layer
一般PSUB都是GROUND,不会有其他电位的吧

楼主:
都有檢查過喔     因為 我這個製成需要用到nbl 所以會有很多電位

楼主:
有定義 電壓喔

网友:
有可能是缺少某个辅助层

网友:
1、检查你的LVS runset有没有定义这个PIN
2、检查PIN的layer
3一般PSUB都是GROUND,不会有其他电位的,如果是多个地,要单独分开定义。

楼主:
樓上也太偷懶了吧
直接複製其他人的

网友:
抱歉,昨天网络抽了。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floating 解決的
但是 stamping 還沒有解決

网友:
就是连错了 你高亮一下 肯定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沒有喔   -25V 只有一條線而喔   如果點亮 電路全部都會亮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定义的两个不同电压的层次,被你当成是同一种的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你的sub short了, 你电路里应该不止一个地,但是layout里没有相应的mark layer去区别这两个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说highlight 全部都会亮,估计是sub的short。

楼主:
sub short?   我有5個的電壓   nbl 最外面一層 的SUB(-30V) 接在一起    nbl 接+5V
                                          其他 body 接 -25 V -30V   0V
但是 假如是sub short 的話  就不會是+5 與 -25V stamping

楼主:
不是喔  我沒有說全亮拉   假如是 sub short 就不會是  stamping
我有三個pusb    1個是 nbl 最外面的sub   其他兩個是 nbl 裡面的 pusb
     有兩的電壓   1個是+5 V  接到nbl 的最高電位    1個是-25V 接到body

問題是 在跑lvs 時候 會產生ERC stamp   +5V與-25V衝突
使得在pex 時候 +5V會把-25V電壓  吃掉
造成電路上沒有-25V這個點

网友:
可能是DD_P5V 上的psub 沒有圍好, 與DD_N25V 透過sub connect 到一起.

楼主:
目前大致上已經解決   1. 選別種nbl
                              2.自己打一圈 P_buck ring+dpw
去隔絕電位 不同電位

网友(2016-06-29):
猜想应该是soft connect引起的,P_sub没有经过metal连到ground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