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查看二极管效率?

楼主(2016-05-10):
各位大神,我在仿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模型,原理图如图:  ,请问怎么查看效率以及S11随输入功率变化曲线?谢谢

网友:
关于效率模版中插入谐波仿真模块就行。至于S11你得用大信号仿真控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弄的?请指教,谢谢我自己弄了好久都没弄出来

网友(2016-06-12):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肖特基二极管怎么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ADS里面直接搜索二极管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