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一个32位长的数组按照8位一个数组长度逐次写入FIFO,

楼主(2016-05-10):
本人现在要将一个32位长的数组写入FIFO,但每次只能8位8位逐次写入,也就是需要4个时钟周期,
可是每次编程都出现错误,下面是本人的程序思想,有点像C语言,请各位赐教一下,应该怎么修改才能实现。

wr_data <= datain [8*i+7:8*i];
i <= i +1;

wr_data <= datain [8*i+7:8*i]; 这个句子一直提示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首先要保证datain在这4个周期内没有变化,然后做一个cnt[1: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wr_data <= 'd0;
else if (cnt == 0) wr_data <= datain[7:0];
else if (cnt == 1) wr_data <= datain[15:8];
else if (cnt == 2) wr_data <= datain[23:16];
else  wr_data <= datain[31:24];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回复!其实32位只是我的一个小测试程序,实际上可能一次传输的数据就不只有32位,可能会达到1000左右个位的数据量,这个时候如果用循环可能会方便很多,但我总不能用case语句实现,因此,还是希望通过循环来实现。这个已经有人建议我再开个Ram块,但我目前还没吸收到,基础太差,只能慢慢来!不知道老兄有没更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写fifo之前先把数据unpack成8bit的形式,unpack的实现用generate语句实现

网友:
用for循环可以吧,别人回复之后,发现并不是真的是这个问题,其实,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问题放上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移位操作简单啊, 我仿照你的应用写了个,仿真是正确的。贴在下面,供参考。

        reg [7:0]i;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i <= 8'b0;
                else if (i < 3)
                        i <= i + 8'b01;
                else
                        i <= 8'b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outdata <= 8'b0;
                else
                        outdata <= indata >> (i << 3);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贴个完整的  更清楚些。

module fifo(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
                                input wire [31:0] indata,
                                output reg [7:0] outdata);

        reg [7:0]i;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i <= 8'b0;
                else if (i < 3)
                        i <= i + 8'b01;
                else
                        i <= 8'b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outdata <= 8'b0;
                else
                        outdata <= indata >> (i << 3);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