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容的时间常数&建立时间问题

楼主(2016-05-10):
最近在设计一个基于开关电容阵列的电路,初接触,有很多小白问题
我想知道,建立时间怎么计算,和时间常数之间的计算公式

另外,时间常数RC中,R是输入电阻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time constant = 1/RC = gm/C
R is switch resistance , C is total array capacitance
Accuracy to N bit Resolution time constant 的時間:
=(time constant)*N*ln2
所以10-bit,N=10
7.9*time constant 的時間
N=12,
8.3*time constant 的時間
一此類推.....

网友(2020-04-20):
引用 网友A:
time constant = 1/RC = gm/C
R is switch resistance , C is total array capacitance
Accuracy to N bit  ...

这是怎么推导的?10Bit精度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