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一下我在layout过程中快捷键的设置

楼主(2016-05-10):
如题,这些设置也是我在论坛上,网页上搜索、总结来的,大部分都是以前别人的解答,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得到的比较好用的快捷键设置。当然也不是很全,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慢慢补,也希望其他的童鞋也能提供补充,谢谢!好了,开始正题。  我是将cadence安装目录下tools.lnx86/dfII/samples/local/下的leBindKeys.il和SchBindKeys.il复制到我的目录下,再在文件里添加快捷键的。懒得打字,直接上图,

几点说明啊:
SCH中我用的不多,因为主要是画layout。
1、<Key>0是清除点亮的线,跟默认的<Key>9是相反的,
2、<Key>7是在schematic窗口下直接按快捷键7打开LibManager

Layout中:
大部分不用介绍,前面有分号的代表没用的,我以前用来测试的。
1、单独的一个ddsOpenLibManager()是为了在打开icfb的时候自动弹出LibManager窗口。
2、<Key>[    <Key>]是关闭或打开LSW窗口。因为我有时候嫌LSW碍事,所以会选择关闭它,到画layout过程中要用时再用快捷键弹出,用完又关。
ps:layout窗口下,若是LSW本来就是打开的,可以先后按关闭LSW、打开LSW的快捷键才能弹出LSW窗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直接用鼠标。

暂时就是这么多,欢迎补充,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Key>后面设什么快捷键看个人习惯啊,不过尽量不要把系统默认的快捷键覆盖掉。

网友:
赞一个!
lz用的是51吧,61是可以把实际操作和skill函数对应的,可以随意想怎么搞怎么搞

网友:
自动弹出LibManager窗口这个不错,赞!

网友A:
请问楼主知不知道怎么设置LSW窗口打开后自动靠电脑屏幕右侧边缘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你发帖问一下看看

网友:
能把文档复制出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s://yunpan.cn/cSSfxLkjVTavE  访问密码 0e2a
有错的地方,我已经改过来了,就不浪费大家信元了,直接在云盘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SetLSWBBox( list( 1165:160 1275:1095))

具体坐标大小,根据你屏幕分辨率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办法设置Layout Editor 窗口中的"CLOSE“ button直接在鼠标下面?这个窗口是在没有版图编辑的权限情况下,做了操作而弹出的提示。然后因为操作快了些,点了鼠标,而导致这个窗口藏到了后面。常常会因为多窗口,而导致需要把很多窗口最小化才能找到这个窗口,然后再去点"CLOSE"。
如果鼠标直接在button上面,点快了就直接关掉这个窗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猜想你是在 RHEL5 系列的操作系统上 遇到的这种问题把。   对于RHEL5系统,Virtuoso 总会出现一些新窗口没显示在顶层的情况,如(New-Libaray,  New-Cell.etc)

   可以使用Linux 命令: gconf-editor 将 /apps/metacity/general 下面的 new_windows_always_on_top 勾上, 这样 新打开的窗口就会总是显示在最顶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其实不是窗口不再TOP,窗口在TOP。只是希望窗口的位置能在鼠标位置的下面。也就是说,窗口的位置随鼠标移动而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2018-08-31):
回复 网友E:
您好,“61是可以把实际操作和skill函数对应的”是什么意思?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8-10-26):
想问下快捷键6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
路过看看,很不错的建议

网友(2019-05-27):
你好请问如何将快捷键E中的分辨路Size直接设置成0.0,而不是在0.0,3.0,5.0,10.0等等之间切换?是不能使用快捷键E的函数换乘其他的函数么,还是怎么弄呢,感谢!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知不知道怎么设置LSW窗口打开后自动靠电脑屏幕右侧边缘位置?

谢谢了

网友(2021-08-19):
那个连接可以重新发一下吗,打不开了

网友(2022-12-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地址失效了,能麻烦重新共享一个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知不知道怎么设置LSW窗口打开后自动靠电脑屏幕右侧边缘位置?

hi,你好,请教下如何将 lsw 窗口,打开virtuoso 后自动放在面板右侧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hi,你好,请教下如何将 lsw 窗口,打开virtuoso 后自动放在面板右侧呢?谢谢!
...

hiSetBindKey (“Layout”  “Shift Ctrl<Key>l”         “leSetLSWBBox(list(1820:100 1900:1100))”) 我自己用的,里面的数字你可以自己改,多试几次,直到改到你想要的位置
想自动的话,可以考虑加到.cdsinit里面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hiSetBindKey (“Layout”  “Shift Ctrll”         “leSetLSWBBox(list(1820:100 1900:1100))”) 我自 ...

你好,想问下你现在使用的virtuoso 的版本,好像617以后都不支持lsw 类的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想问下你现在使用的virtuoso 的版本,好像617以后都不支持lsw 类的函数了。

...

我们51、61都有在用,61我才用没多久,项目多比较忙,也还没时间研究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想问下你现在使用的virtuoso 的版本,好像617以后都不支持lsw 类的函数了。

...

在61里可以直接拖动吧,拖到自己想要的位置,然后在Window——Workspaces——Save as 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3-03-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 地址失效了 还能发发吗?

网友(2025-05-26):
想请问一下layout的信号线点亮的快捷键怎么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