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k poly电阻 放在衬底上和放在n阱里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6-05-10):
2k poly电阻 放在衬底上和放在n阱里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你在做反向吗?

楼主:
不在。
在看以前的电路。
感觉那人的意思是想把某个电阻和其他的管子放在一个地方。

网友:
有一好處:
放在n阱里可以避掉substrate noise

网友:
放在n阱里是為了減少 substrate noise 的干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防止衬底噪声对电阻的大小产生影响?平时也没注意这些

网友:
除了上面大家提到的衬底噪声之外,电阻下面的基板电位与电阻电位差会改变电阻的阻值,压差太大甚至会开启场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防止衬底噪声对电阻的大小产生影响?
不會對电阻的大小产生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阻下面的基板电位(N-Well)會接到AVDD,而且是噪音小的的AVDD.

网友(2017-03-08):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