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种ram之间的比较优缺点

楼主(2016-05-10):
single port RAM 与simple Dual port Ram ,ture dual port ram之间的比较优缺点,,这3种ram之间各自相对于其它比较有什么优势???一般适用环境,,求解答

网友:
单口双口RAM是根据你的应用需求选择的,没有所谓的可比性。如果你的设计只需要用到单口RAM,为啥浪费资源去用双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Single Port Ram是读的时候不能写,写的时候不能读。   Simple Dual Port Ram是有俩端口,端口A可以写,端口B可以读。
   True Dual Port Ram是相当于有4个端口,分为A1,A2,B1,B2,A1端口读,A2端口写,B1端口读,B2端口写。

从这个方面来看,你知道他们的优缺点了和应用场景了。。。另外,一般的,端口越多,,,面积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