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0.18umrf工艺库中的电感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5-10):
最近在做LNA的设计,有点看不明白工艺库中电感的类别?不太了解其中的区别,希望有了解的前辈能够指点一二。谢谢

电感的值不能调节是什么原因? 工艺库有误还是我没有找到调整的方法?

电感的值不能调节是什么原因? 工艺库有误还是我没有找到调整的方法?

楼主:
电感的值不能调节是什么原因? 工艺库有误还是我没有找到调整的方法?

电感有三个端口是不是差分电感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初学,我记得这种电感是通过半径和匝数来调整感值,第三端口好像是接地屏蔽,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通过内径和圈数可以调整,只是不会直接变化,但是仿真之后可以看到感值发生了变化,谢谢

网友(2017-03-24):
这就是用高层金属做的螺旋差分电感,中间可以给自己需要的直流偏置。具体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网友(2022-10-03):
能不能给这个库我

网友:
你调用他们的layout就能看出区别了

网友(2023-04-14):
是的,调用layout看一下,问一下,18的电感仿真数据到多少是准的啊

网友:
你好,方便给一下这个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