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SKILL修改版图中器件的参数并在linux命令行下执行

楼主(2016-05-10):
在做一些EDA算法方面的研究。需要不断的、自动化的对不同参数的版图在cadence virtuoso(IC 615)中仿真(使用GoldenGate)。
比如说,TSMC65nm的电感,要调整的参数是圈数n。

但是现在我只知道如何手动调整版图参数后使用GoldenGate仿真。

需求:
  • 可以写成一个脚本,在linux的terminal下执行,不需要每次开virtuoso图形界面
  • 可以使用脚本修改圈数n

网友(2016-07-08):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1 先打开virtuoso,然后手动操作改参数n,保存退出
2 打开 log 文件,里面会记录你的所有操作,大致是 \i  开头的行, 筛选出来, 另存为一个文件 log.il
3 virtuoso -nogui -replay log.il 就会不启动GUI, 把log.il 里面的操作执行一遍
  具体的参数记不清楚,你执行virtuoso -h 看一下,
4 记下来你要再写个脚本来改 log.il 里的参数n,循环执行 3 里面的步骤即可

网友(2017-04-07):
有意思,试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这个log文件去哪里找呢?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这个log文件去哪里找呢?

CIW窗口正上方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