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erilog中有关模块的例化问题。

楼主(2016-05-10):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例化模块,试着写了,发现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timescale 1 ps/ 1 ps

module cordic(clk,rst_n,x,out);
parameter DATA_Length=16;   //数据长度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DATA_Length-1:0]  x;    //输入
output [DATA_Length-1:0] out;   //输出
//output [DATA_Length-1:0] x_out;
//reg    [DATA_Length-1:0] x_out;
reg    [DATA_Length-1:0] out;
reg    [DATA_Length-1:0] x0,y0,z0;
reg    [DATA_Length-1:0] x1,y1,z1;
reg    [DATA_Length-1:0] x2,y2,z2;
reg    [DATA_Length-1:0] x3,y3,z3;
reg    [DATA_Length-1:0] x4,y4,z4;
reg    [DATA_Length-1:0] x5,y5,z5;
reg    [DATA_Length-1:0] x6,y6,z6;
reg    [DATA_Length-1:0] x7,y7,z7;
reg    [DATA_Length-1:0] x8,y8,z8;

//初始值赋值//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0<=16'b0000_0000_0000_0000;
         y0<=16'b0000_0000_0000_0000;
         z0<=16'b0000_0000_0000_0000;
      end
   else
       begin
            x0 <= x+(1>>2);
            y0 <= x-(1>>2);
            z0 <=16'b0000_0000_0000_0000;
         end
end

//level 1 流水线一级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1<=16'b0000_0000_0000_0000;
         y1<=16'b0000_0000_0000_0000;
         z1<=16'b0000_0000_0000_0000;
      end
   else
        if(y0[15]==1'b0)
            begin
               x1 <= x0 + y0;
               y1 <= y0 - x0;
               z1 <= z0 + 16'h1000;  //45deg
            end
         else
            begin
               x1 <= x0 - y0;
               y1 <= y0 + x0;
               z1 <= z0 - 16'h1000;  //45deg
            end
end

//level 2 流水线二级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2<=16'h0000 ;
         y2<=16'h0000 ;
         z2<=16'h0000 ;
      end
   else

         if(y1[15]==1'b0)
            begin
               x2 <= x1 + {y1[DATA_Length-1],y1[DATA_Length-1:1]};
               y2 <= y1 - {x1[DATA_Length-1],x1[DATA_Length-1:1]};
               z2 <= z1 + 16'h096c;  //26.5651deg
            end
         else
            begin
               x2 <= x1 - {y1[DATA_Length-1],y1[DATA_Length-1:1]};
               y2 <= y1 + {x1[DATA_Length-1],x1[DATA_Length-1:1]};
               z2 <= z1 - 16'h096c;  //26.5651deg
            end
end

//level 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3<=16'b0000_0000_0000_0000;
         y3<=16'b0000_0000_0000_0000;
         z3<=16'b0000_0000_0000_0000;
      end
   else

         if(y2[15]==1'b0)
            begin
               x3 <= x2 + {{2{y2[DATA_Length-1]}},y2[DATA_Length-1:2]};
               y3 <= y2 - {{2{x2[DATA_Length-1]}},x2[DATA_Length-1:2]};
               z3 <= z2 + 16'h04fa;  //14.0362deg
            end
         else
            begin
              x3 <= x2 - {{2{y2[DATA_Length-1]}},y2[DATA_Length-1:2]};
              y3 <= y2 + {{2{x2[DATA_Length-1]}},x2[DATA_Length-1:2]};
              z3 <= z2 - 16'h04fa;  //14.0362deg
            end
end

//level 4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4<=16'b0000_0000_0000_0000;
         y4<=16'b0000_0000_0000_0000;
         z4<=16'b0000_0000_0000_0000;
      end
   else

         if(y3[15]==1'b0)
            begin
               x4 <= x3 + {{3{y3[DATA_Length-1]}},y3[DATA_Length-1:3]};
               y4 <= y3 - {{3{x3[DATA_Length-1]}},x3[DATA_Length-1:3]};
               z4 <= z3 + 16'h0288;  //7.1250deg
            end
         else
            begin
               x4 <= x3 - {{3{y3[DATA_Length-1]}},y3[DATA_Length-1:3]};
               y4 <= y3 + {{3{x3[DATA_Length-1]}},x3[DATA_Length-1:3]};
               z4 <= z3 - 16'h0288;  //7.1250deg
            end
end

//level 5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5<=16'b0000_0000_0000_0000;
         y5<=16'b0000_0000_0000_0000;
         z5<=16'b0000_0000_0000_0000;
      end
   else

         if(y4[15]==1'b0)
            begin
               x5 <= x4 + {{4{y4[DATA_Length-1]}},y4[DATA_Length-1:4]};
               y5 <= y4 - {{4{x4[DATA_Length-1]}},x4[DATA_Length-1:4]};
               z5 <= z4 + 16'h0145;  // 3.5763 deg
            end
         else
            begin
               x5 <= x4 - {{4{y4[DATA_Length-1]}},y4[DATA_Length-1:4]};
               y5 <= y4 + {{4{x4[DATA_Length-1]}},x4[DATA_Length-1:4]};
               z5 <= z4 - 16'h0145;  // 3.5763 deg
            end
end

//level 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6<=16'b0000_0000_0000_0000;
         y6<=16'b0000_0000_0000_0000;
         z6<=16'b0000_0000_0000_0000;
      end
   else

         if(y5[15]==1'b0)
            begin
               x6 <= x5 + {{5{y5[DATA_Length-1]}},y5[DATA_Length-1:5]};
               y6 <= y5 - {{5{x5[DATA_Length-1]}},x5[DATA_Length-1:5]};
               z6 <= z5 + 16'h00a2;  //1.7899deg
            end
         else
            begin
               x6 <= x5 - {{5{y5[DATA_Length-1]}},y5[DATA_Length-1:5]};
               y6 <= y5 + {{5{x5[DATA_Length-1]}},x5[DATA_Length-1:5]};
               z6 <= z5 - 16'h00a2;  //1.7899deg
            end
end
//level 7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7<=16'b0000_0000_0000_0000;
         y7<=16'b0000_0000_0000_0000;
         z7<=16'b0000_0000_0000_0000;
      end
   else

         if(y6[15]==1'b0)
            begin
               x7 <= x6 + {{6{y6[DATA_Length-1]}},y6[DATA_Length-1:6]};
               y7 <= y6 - {{6{x6[DATA_Length-1]}},x6[DATA_Length-1:6]};
               z7 <= z6 + 16'h0051;  // 0.8952deg
            end
         else
            begin
               x7 <= x6 - {{6{y6[DATA_Length-1]}},y6[DATA_Length-1:6]};
               y7 <= y6 + {{6{x6[DATA_Length-1]}},x6[DATA_Length-1:6]};
               z7 <= z6 - 16'h0051;  // 0.8952deg
            end
end
//level 8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8<=16'b0000_0000_0000_0000;
         y8<=16'b0000_0000_0000_0000;
         z8<=16'b0000_0000_0000_0000;
      end
   else

         if(y7[15]==1'b0)
            begin
               x8 <= x7 + {{7{y7[DATA_Length-1]}},y7[DATA_Length-1:7]};
               y8 <= y7 - {{7{x7[DATA_Length-1]}},x7[DATA_Length-1:7]};
               z8 <= z7 + 16'h0028;  // 0.4476deg
            end
         else
            begin
               x8 <= x7 - {{7{y7[DATA_Length-1]}},y7[DATA_Length-1:7]};
               y8 <= y7 + {{7{x7[DATA_Length-1]}},x7[DATA_Length-1:7]};
               z8 <= z7 - 16'h0028;  // 0.4476deg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out <= 16'b0000_0000_0000_0000;

     else
          out <= x8;

end
endmodule

module sqrt(clk,rst_n,out,x_out)
   input clk,rst_n;
        input [15:0] out;
        output [15:0] x_out;
        reg [15:0] x_out;

cordic U1(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x_out <= 0;
                else
                   x_out <= out+(out>>3)+(out>>4)+(out>>6)+(out>>8);

希望可以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端口都不连上去你怎么例化的?我晕了

网友:
cordic U1(.clk(clk), .rst_n(rst_n), .x(out), .out(x_out));

楼主:
回复 2# huster 这个 我知道 ,昨天也试着写了一下,但是总是出现错误,端口之间的到底该怎么链接啊。谢谢。

楼主:
回复 3# haimo 试着用你的编译了一下有错误:Error (10663): Verilog HDL Port Connection error at sqrt.v(261): output or inout port "out" must be connected to a structural net expression。

网友:
cordic的输入连 input [15:0] out;
cordic的输出连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