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源芯片的ESD和EOS处理

楼主(2016-05-10):
Hello All:
   现阶段,随着电源芯片系统的小型化越来越普遍,系统板上的器件越来越少,电源方面的ESD和EOS的压力越来越施加在电源芯片本身的肩上了,例如输入端的上电以及短路触碰可靠性要求,输出端的短路触碰可靠性要求,如何通过芯片内部的保护结构以及器件保证,不知道各位在这方面都是如何考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问题无法用三言两语就能回答的呀。一切要靠多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