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时钟树综合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11):
本人使用ENCOUNTER做版图,在CTS的时候做个特殊处理,本来全局时钟clk驱动很多寄存器,但是想让其中十来个寄存器跟其余大部分寄存器不balance,整体做CTS的话,latency能有2ns左右,想让这几个寄存器的latency做到最小,不balance其他寄存器,应该怎么做?
在Clock spec文件里怎么修改?很急求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但是用不出效果啊,确定是这个命令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吖。

或者单独出一个时钟pin来balance这十几个寄存器,在顶层上再把这个pin和原时钟连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TS会保证被"ExcludedPin"的那些寄存器相互之间balance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如果想分为两批来分别balance,那就按照我前面说的做,或者通过某个单元独立设定root pin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发的这个图片的文档能否共享一下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论坛里就有 EDI10的le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格式如下
AutoCTSRootPin clkRoot
LeafPinGroup
+ DFF1/CK
+ DFF2/CK
...
END
DFF1/CK DFF2/CK ... 这些pin会认为是一个pin group单独进行balance。
做完cts之后可以通过cts report目录下的clock.report查看设置对不对。

网友:
11#好像对对的哦。leafPinGroup

网友(2016-07-14):
好的文档,可以下来看看

网友:
set exclude pin 和set unsyc pin都可以把instance从clock里面摘出去,但是unsyc pin 会fix sl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