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代码仿真和dc综合后仿真的差异

楼主(2016-05-11):
各位大神  最近我做一个项目,因为测试文件需要模拟一种符合时序的输入,所以先Modelsim对源代码仿真,试验出一个可行的test文件。然后用dc综合后,使用这个test文件对综合出来的门级网表激励。因为综合后把并行端口打成了串行端口,所以只需要修改对应的输入激励,貌似不应该有什么区别,但问题来了。。。波形不对!
求问各位大拿们有没有经过这类问题,是什么原因大概,还有。。。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带SDF了吗?反标成功了没?

楼主:
没生成sdf文件。我综合没做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做延时。没生成sdf

网友:
可以把对应的test文件、综合前仿真接口、综合后仿真接口贴上来,更清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仿不带SDF没有时延的,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test文件,包括了综合后的接口。。太长了,因为牵扯按时序赋值,mdi_开头的那四个接口是曼彻斯特编码,连续输入很多很多组。。。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test;

reg rst, clk, ext_clk, mdi_a, mdi_r_a, mdi_b, mdi_r_b, sel_reg, write_reg, addr_reg_4_,
        addr_reg_3_, addr_reg_2_, addr_reg_1_, addr_reg_0_, wdata_reg_15_, wdata_reg_14_, wdata_reg_13_, wdata_reg_12_, wdata_reg_11_, wdata_reg_10_,
        wdata_reg_9_, wdata_reg_8_, wdata_reg_7_, wdata_reg_6_, wdata_reg_5_, wdata_reg_4_, wdata_reg_3_, wdata_reg_2_, wdata_reg_1_, wdata_reg_0_,
        sel_mem, write_mem, addr_mem_11_, addr_mem_10_, addr_mem_9_, addr_mem_8_, addr_mem_7_, addr_mem_6_, addr_mem_5_, addr_mem_4_,
        addr_mem_3_, addr_mem_2_, addr_mem_1_, addr_mem_0_, wdata_mem_15_, wdata_mem_14_, wdata_mem_13_, wdata_mem_12_, wdata_mem_11_, wdata_mem_10_,
        wdata_mem_9_, wdata_mem_8_, wdata_mem_7_, wdata_mem_6_, wdata_mem_5_, wdata_mem_4_, wdata_mem_3_, wdata_mem_2_, wdata_mem_1_, wdata_mem_0_;

reg rst_t, clk_t, ext_clk_t, mdi_a_t, mdi_r_a_t, mdi_b_t, mdi_r_b_t, sel_reg_t, write_reg_t, addr_reg_4__t, addr_reg_3__t,
        addr_reg_2__t, addr_reg_1__t, addr_reg_0__t, wdata_reg_15__t, wdata_reg_14__t, wdata_reg_13__t, wdata_reg_12__t, wdata_reg_11__t, wdata_reg_10__t, wdata_reg_9__t,
        wdata_reg_8__t, wdata_reg_7__t, wdata_reg_6__t, wdata_reg_5__t, wdata_reg_4__t, wdata_reg_3__t, wdata_reg_2__t, wdata_reg_1__t, wdata_reg_0__t, sel_mem_t,
        write_mem_t, addr_mem_11__t, addr_mem_10__t, addr_mem_9__t, addr_mem_8__t, addr_mem_7__t, addr_mem_6__t, addr_mem_5__t, addr_mem_4__t, addr_mem_3__t,
        addr_mem_2__t, addr_mem_1__t, addr_mem_0__t, wdata_mem_15__t, wdata_mem_14__t, wdata_mem_13__t, wdata_mem_12__t, wdata_mem_11__t, wdata_mem_10__t, wdata_mem_9__t,
        wdata_mem_8__t, wdata_mem_7__t, wdata_mem_6__t, wdata_mem_5__t, wdata_mem_4__t, wdata_mem_3__t, wdata_mem_2__t, wdata_mem_1__t, wdata_mem_0__t;

wire irq, mdo_a, mdo_r_a, mdo_b, mdo_r_b, tr_busy_a, tr_busy_b, rdata_mem_15_, rdata_mem_14_, rdata_mem_13_,
        rdata_mem_12_, rdata_mem_11_, rdata_mem_10_, rdata_mem_9_, rdata_mem_8_, rdata_mem_7_, rdata_mem_6_, rdata_mem_5_, rdata_mem_4_, rdata_mem_3_,
        rdata_mem_2_, rdata_mem_1_, rdata_mem_0_, parityb, rdata_reg_15_, rdata_reg_14_, rdata_reg_13_, rdata_reg_12_, rdata_reg_11_, rdata_reg_10_,
        rdata_reg_9_, rdata_reg_8_, rdata_reg_7_, rdata_reg_6_, rdata_reg_5_, rdata_reg_4_, rdata_reg_3_, rdata_reg_2_, rdata_reg_1_, rdata_reg_0_;

wire irq_t, mdo_a_t, mdo_r_a_t, mdo_b_t, mdo_r_b_t, tr_busy_a_t, tr_busy_b_t, rdata_mem_15__t, rdata_mem_14__t, rdata_mem_13__t, rdata_mem_12__t,
        rdata_mem_11__t, rdata_mem_10__t, rdata_mem_9__t, rdata_mem_8__t, rdata_mem_7__t, rdata_mem_6__t, rdata_mem_5__t, rdata_mem_4__t, rdata_mem_3__t, rdata_mem_2__t,
        rdata_mem_1__t, rdata_mem_0__t, parityb_t, rdata_reg_15__t, rdata_reg_14__t, rdata_reg_13__t, rdata_reg_12__t, rdata_reg_11__t, rdata_reg_10__t, rdata_reg_9__t,
        rdata_reg_8__t, rdata_reg_7__t, rdata_reg_6__t, rdata_reg_5__t, rdata_reg_4__t, rdata_reg_3__t, rdata_reg_2__t, rdata_reg_1__t, rdata_reg_0__t;

TOP1553_lev2 top1(rst, rst_t, clk, clk_t, ext_clk, ext_clk_t, irq, irq_t, mdo_a, mdo_a_t, mdo_r_a, mdo_r_a_t, mdo_b, mdo_b_t, mdo_r_b, mdo_r_b_t, mdi_a, mdi_a_t, mdi_r_a, mdi_r_a_t,
        mdi_b, mdi_b_t, mdi_r_b, mdi_r_b_t, tr_busy_a, tr_busy_a_t, tr_busy_b, tr_busy_b_t, sel_reg, sel_reg_t, write_reg, write_reg_t, addr_reg_4_, addr_reg_4__t, addr_reg_3_, addr_reg_3__t, addr_reg_2_, addr_reg_2__t, addr_reg_1_, addr_reg_1__t,
        addr_reg_0_, addr_reg_0__t, wdata_reg_15_, wdata_reg_15__t, wdata_reg_14_, wdata_reg_14__t, wdata_reg_13_, wdata_reg_13__t, wdata_reg_12_, wdata_reg_12__t, wdata_reg_11_, wdata_reg_11__t, wdata_reg_10_, wdata_reg_10__t, wdata_reg_9_, wdata_reg_9__t, wdata_reg_8_, wdata_reg_8__t, wdata_reg_7_, wdata_reg_7__t,
        wdata_reg_6_, wdata_reg_6__t, wdata_reg_5_, wdata_reg_5__t, wdata_reg_4_, wdata_reg_4__t, wdata_reg_3_, wdata_reg_3__t, wdata_reg_2_, wdata_reg_2__t, wdata_reg_1_, wdata_reg_1__t, wdata_reg_0_, wdata_reg_0__t, sel_mem, sel_mem_t, write_mem, write_mem_t, addr_mem_11_, addr_mem_11__t,
        addr_mem_10_, addr_mem_10__t, addr_mem_9_, addr_mem_9__t, addr_mem_8_, addr_mem_8__t, addr_mem_7_, addr_mem_7__t, addr_mem_6_, addr_mem_6__t, addr_mem_5_, addr_mem_5__t, addr_mem_4_, addr_mem_4__t, addr_mem_3_, addr_mem_3__t, addr_mem_2_, addr_mem_2__t, addr_mem_1_, addr_mem_1__t,
        addr_mem_0_, addr_mem_0__t, wdata_mem_15_, wdata_mem_15__t, wdata_mem_14_, wdata_mem_14__t, wdata_mem_13_, wdata_mem_13__t, wdata_mem_12_, wdata_mem_12__t, wdata_mem_11_, wdata_mem_11__t, wdata_mem_10_, wdata_mem_10__t, wdata_mem_9_, wdata_mem_9__t, wdata_mem_8_, wdata_mem_8__t, wdata_mem_7_, wdata_mem_7__t,
        wdata_mem_6_, wdata_mem_6__t, wdata_mem_5_, wdata_mem_5__t, wdata_mem_4_, wdata_mem_4__t, wdata_mem_3_, wdata_mem_3__t, wdata_mem_2_, wdata_mem_2__t, wdata_mem_1_, wdata_mem_1__t, wdata_mem_0_, wdata_mem_0__t, rdata_mem_15_, rdata_mem_15__t, rdata_mem_14_, rdata_mem_14__t, rdata_mem_13_, rdata_mem_13__t,
        rdata_mem_12_, rdata_mem_12__t, rdata_mem_11_, rdata_mem_11__t, rdata_mem_10_, rdata_mem_10__t, rdata_mem_9_, rdata_mem_9__t, rdata_mem_8_, rdata_mem_8__t, rdata_mem_7_, rdata_mem_7__t, rdata_mem_6_, rdata_mem_6__t, rdata_mem_5_, rdata_mem_5__t, rdata_mem_4_, rdata_mem_4__t, rdata_mem_3_, rdata_mem_3__t,
        rdata_mem_2_, rdata_mem_2__t, rdata_mem_1_, rdata_mem_1__t, rdata_mem_0_, rdata_mem_0__t, parityb, parityb_t, rdata_reg_15_, rdata_reg_15__t, rdata_reg_14_, rdata_reg_14__t, rdata_reg_13_, rdata_reg_13__t, rdata_reg_12_, rdata_reg_12__t, rdata_reg_11_, rdata_reg_11__t, rdata_reg_10_, rdata_reg_10__t,
        rdata_reg_9_, rdata_reg_9__t, rdata_reg_8_, rdata_reg_8__t, rdata_reg_7_, rdata_reg_7__t, rdata_reg_6_, rdata_reg_6__t, rdata_reg_5_, rdata_reg_5__t, rdata_reg_4_, rdata_reg_4__t, rdata_reg_3_, rdata_reg_3__t, rdata_reg_2_, rdata_reg_2__t, rdata_reg_1_, rdata_reg_1__t, rdata_reg_0_, rdata_reg_0__t);

        initial
        begin
        rst=1'b0;

        clk=1'b0;
        ext_clk=1'b0;
        mdi_a=1'b0;
        mdi_r_a=1'b0;
        mdi_b=1'b0;
        mdi_r_b=1'b0;

        sel_mem        =1'b0;
        write_mem=1'b0;

        end

        initial
        begin
        #10
        rst=1'b1;
                sel_mem        =1'b1;

        write_mem=1'b1;
        //以下写入命令字、数据
        //addr_mem=12'b001111000010;

        addr_mem_11_=1'b0;
        addr_mem_10_=1'b0;
        addr_mem_9_=1'b1;
        addr_mem_8_=1'b1;
        addr_mem_7_=1'b1;
        addr_mem_6_=1'b1;
        addr_mem_5_=1'b0;
        addr_mem_4_=1'b0;

        addr_mem_3_=1'b0;
        addr_mem_2_=1'b0;
        addr_mem_1_=1'b1;
        addr_mem_0_=1'b0;
        //wdata_mem=16'b0000000100000000;
        wdata_mem_15_=1'b0;
        wdata_mem_14_=1'b0;
        wdata_mem_13_=1'b0;
        wdata_mem_12_=1'b0;
        wdata_mem_11_=1'b0;
        wdata_mem_10_=1'b0;
        wdata_mem_9_=1'b0;
        wdata_mem_8_=1'b1;
        wdata_mem_7_=1'b0;
        wdata_mem_6_=1'b0;
        wdata_mem_5_=1'b0;
        wdata_mem_4_=1'b0;
        wdata_mem_3_=1'b0;
        wdata_mem_2_=1'b0;
        wdata_mem_1_=1'b0;
        wdata_mem_0_=1'b0;

        #56
        //addr_mem=12'b001001000010;
        addr_mem_11_=1'b0;
        addr_mem_10_=1'b0;
        addr_mem_9_=1'b1;
        addr_mem_8_=1'b0;
        addr_mem_7_=1'b0;
        addr_mem_6_=1'b1;
        addr_mem_5_=1'b0;
        addr_mem_4_=1'b0;

        addr_mem_3_=1'b0;
        addr_mem_2_=1'b0;
        addr_mem_1_=1'b1;
        addr_mem_0_=1'b0;
        //wdata_mem=16'b0000000100000000;
        wdata_mem_15_=1'b0;
        wdata_mem_14_=1'b0;
        wdata_mem_13_=1'b0;
        wdata_mem_12_=1'b0;
        wdata_mem_11_=1'b0;
        wdata_mem_10_=1'b0;
        wdata_mem_9_=1'b0;
        wdata_mem_8_=1'b1;
        wdata_mem_7_=1'b0;
        wdata_mem_6_=1'b0;
        wdata_mem_5_=1'b0;
        wdata_mem_4_=1'b0;
        wdata_mem_3_=1'b0;
        wdata_mem_2_=1'b0;
        wdata_mem_1_=1'b0;
        wdata_mem_0_=1'b0;
        #66
        //addr_mem=12'b000110100001;
        addr_mem_11_=1'b0;
        addr_mem_10_=1'b0;
        addr_mem_9_=1'b0;
        addr_mem_8_=1'b1;
        addr_mem_7_=1'b1;
        addr_mem_6_=1'b0;
        addr_mem_5_=1'b1;
        addr_mem_4_=1'b0;

        addr_mem_3_=1'b0;
        addr_mem_2_=1'b0;
        addr_mem_1_=1'b0;
        addr_mem_0_=1'b1;
        //wdata_mem=16'b0000000100000000;
        wdata_mem_15_=1'b0;
        wdata_mem_14_=1'b0;
        wdata_mem_13_=1'b0;
        wdata_mem_12_=1'b0;
        wdata_mem_11_=1'b0;
        wdata_mem_10_=1'b0;
        wdata_mem_9_=1'b0;
        wdata_mem_8_=1'b1;
        wdata_mem_7_=1'b0;
        wdata_mem_6_=1'b0;
        wdata_mem_5_=1'b0;
        wdata_mem_4_=1'b0;
        wdata_mem_3_=1'b0;
        wdata_mem_2_=1'b0;
        wdata_mem_1_=1'b0;
        wdata_mem_0_=1'b0;

                        //"0001 1010 0000" + r.command_word.sub_addr;
        #66
        //addr_mem=12'b000101100001;
        addr_mem_11_=1'b0;
        addr_mem_10_=1'b0;
        addr_mem_9_=1'b0;
        addr_mem_8_=1'b1;
        addr_mem_7_=1'b0;
        addr_mem_6_=1'b1;
        addr_mem_5_=1'b1;
        addr_mem_4_=1'b0;

        addr_mem_3_=1'b0;
        addr_mem_2_=1'b0;
        addr_mem_1_=1'b0;
        addr_mem_0_=1'b1;
        //wdata_mem=16'b0000000100000010;
        wdata_mem_15_=1'b0;
        wdata_mem_14_=1'b0;
        wdata_mem_13_=1'b0;
        wdata_mem_12_=1'b0;
        wdata_mem_11_=1'b0;
        wdata_mem_10_=1'b0;
        wdata_mem_9_=1'b0;
        wdata_mem_8_=1'b1;
        wdata_mem_7_=1'b0;
        wdata_mem_6_=1'b0;
        wdata_mem_5_=1'b0;
        wdata_mem_4_=1'b0;
        wdata_mem_3_=1'b0;
        wdata_mem_2_=1'b0;
        wdata_mem_1_=1'b1;
        wdata_mem_0_=1'b0;

        #66
        //addr_mem=12'b000100000010;
        addr_mem_11_=1'b0;
        addr_mem_10_=1'b0;
        addr_mem_9_=1'b0;
        addr_mem_8_=1'b1;
        addr_mem_7_=1'b0;
        addr_mem_6_=1'b0;
        addr_mem_5_=1'b0;
        addr_mem_4_=1'b0;

        addr_mem_3_=1'b0;
        addr_mem_2_=1'b0;
        addr_mem_1_=1'b1;
        addr_mem_0_=1'b0;

        //wdata_mem=16'b0000100010000100;
        wdata_mem_15_=1'b0;
        wdata_mem_14_=1'b0;
        wdata_mem_13_=1'b0;
        wdata_mem_12_=1'b0;
        wdata_mem_11_=1'b1;
        wdata_mem_10_=1'b0;
        wdata_mem_9_=1'b0;
        wdata_mem_8_=1'b0;

综合前的test...一部分如下: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test;

reg rst,clk,ext_clk,mdi_a,mdi_r_a,mdi_b,mdi_r_b,sel_reg,write_reg,sel_mem        ,write_mem        ;
reg [4:0] addr_reg;
reg [15:0] wdata_reg,wdata_mem ;
reg [11:0] addr_mem;

wire irq,mdo_a,mdo_r_a        ,mdo_r_b,mdo_b,tr_busy_a,tr_busy_b,parityb ;
wire [15:0]rdata_mem ,rdata_reg ;

TOP1553 top1(rst        ,        clk        ,ext_clk,irq, mdo_a        ,mdo_r_a,mdo_b        ,mdo_r_b,
    mdi_a,mdi_r_a        ,mdi_b        ,mdi_r_b        ,
        tr_busy_a        ,tr_busy_b        , sel_reg        ,write_reg ,addr_reg,wdata_reg         ,
        sel_mem        ,write_mem         ,addr_mem        ,wdata_mem         ,rdata_mem         ,parityb ,rdata_reg );

        initial
        begin
        rst=1'b0;

        clk=1'b0;
        ext_clk=1'b0;
        mdi_a=1'b0;
        mdi_r_a=1'b0;
        mdi_b=1'b0;
        mdi_r_b=1'b0;

        //sel_reg=1'b0;
        //write_reg=1'b0;
        sel_mem        =1'b0;
        write_mem=1'b0;

        end

        initial
        begin
        #10 rst=1'b1;
                sel_mem        =1'b1;
        write_mem=1'b1;
        addr_mem=12'b001111000010;
        wdata_mem=16'b0000000100000000;
        #56
        addr_mem=12'b001001000010;
        wdata_mem=16'b0000000100000000;
        #66
        addr_mem=12'b000110100001;
        wdata_mem=16'b0000000100000000;
                        //"0001 1010 0000" + r.command_word.sub_addr;
        #66
        addr_mem=12'b000101100001;
        wdata_mem=16'b0000000100000010;
        #66

        addr_mem=12'b000100000010;
        wdata_mem=16'b00001000100001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下是脚本。哪位大神帮我看看好吗。我是初学者,脚本是别人写的,我想知道是综合后确实发生了门级延时,但没生成sdf文件,还是这种综合只是不考虑延时的一种“理想网表”
#####################################
# Current Design: TOP1553

# Load up design files
# uncomment one of the following
#analyze -format verilog TOP1553.v
analyze -format vhdl {if1553.vhd sysreg.vhd fifo.vhd transmitter.vhd rt1553.vhd receiver.vhd  encode10m.vhd encode.vhd  dpram.vhd  decode10m.vhd decode.vhd  TOP1553.vhd}

# Tell dc_shell the name of the top level module
elaborate TOP1553

# set a clock
create_clock {ext_clk clk}

# Check for warnings/errorsa
check_design -multiple_designs

# ungroup everything
ungroup -flatten -all

# flatten it all, this forces all the hierarchy to be flattened out
set_flatten true -effort high
uniquify

# compile the design
compile_ultra -area_high_effort_script
#compile_ultra -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
#compile_ultra

# Now that the compile is complete report on the results
report_area
report_timing
report_power

############################### begin: renaming section
# remove the following renaming section when not needed
# define the name rules for rename
define_name_rules verilog -remove_port_bus
define_name_rules verilog -remove_internal_net_bus

# name rule for nets
define_name_rules verilog -type net -allowed "a-z A-Z 0-9 _" \
-first_restricted "_ 0-9 N" \
-replacement_char "_" \
-prefix "n"

# name rule for cells
define_name_rules verilog -type cell -allowed "a-z A-Z 0-9 _" \
-first_restricted "_ 0-9" \
-replacement_char "_" \
-prefix "u"

# name rule for ports
define_name_rules verilog -type port -allowed "a-z A-Z 0-9 _" \
-first_restricted "_ 0-9" \
-replacement_char "_" \
-prefix "p"

# change names of variables
change_names -rule verilog -hierarchy

################################ end: renaming section

# Write out the design
write -f verilog TOP1553 -output TOP1553_syn.v

remove_design -all

exit

网友:
没看懂你说综合把并行端口变成了串行端口是什么意思?DC综合是不会改变逻辑电路的功能的

网友:
DC综合不会改变端口位宽的,如果你综合前的模块为:
module( input rstn, input clk, input[2:0] din, output[2:0]dout);
综合后还是这样的,直接使用你原来的激励就可以了,不需要修改。

网友:
恩,帮忙顶起。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啊大神,是不是只要综合为网表了,那么后仿真时这个门延时就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对测试产生影响?我以为我们综合的脚本没考虑延时,延时就是不存在呢。
求大神解答啊,不胜感激!

网友:
不是的,网表也没有延时信息,必须配合s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