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避免标准单元内部斜金属间距问题?急急!!!!

楼主(2016-05-11):
由于std_cell内部金属1为斜线,ICC中将其分为多个小矩形,所以在ICC中验证DRC时metal1无space问题。但将GDS导入Cadence使用Calibre跑 DRC时出现通孔与std_cell内部斜着的metal1的space问题。问:在ICC中如何避免此类问题?(已经尝试:插单孔,DRC问题减少了许多,但依旧存在此类违例;若加大金属间的间距,面积可能会增加,现在面积已经挺大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以考虑修改标准单元;如果设计不大,那就一个个修咯。可以修就不建议使用单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准单元由工艺厂提供,不可轻易修改啊。除了一个一个修改,还有其余办法吗?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diff net spacing还是same net spacing。如果是后者的话,设 set_route_options -same_net_notch check_and_fix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ICC中没有检测出来,因为ICC把斜线划分成多个小矩形了,但在Calibre中却不认为斜线是由小矩形组成的,从而造成孔与斜线金属的间距问题

网友:
我做过的有斜线的std cell,打开一级层次就能看到fram view是斜线,不是小矩形。不知道你说的小矩形是什么样子,截图来看看吧。
到底是diff net spacing还是same net spacing,不说也不好回答你。

网友:
可以自己重新抽lef,在抽lef时将精度设的足够精确,应该就可以避免。

网友:
check single std_cell 没问题,可能是LEF and GDS  mis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标准单元的FRAM
这是标准单元的cel,发现cel中的斜金属线没有小矩形,但FRAM中的斜金属线却没有小矩形
这是此标准单元在icc layout window中的图

这是我在Calibre中跑DRC后的图,图中黄色区域为违例部分。ICC中却并未检测出来,我该如何修正此类违例,求大神解疑

网友:
Calibre中跑DRC后的黄色区域是什么错误类型?
感觉跟std cell内部斜线没啥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斜线与孔的间距问题。根据标准单元坐标,在ICC中找到相应位置,测量间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FRAM中的斜线被划分成了许多小矩形

楼主(2016-07-21):
已解决,希望能够帮到需要的人
解决办法:在布线前设置布线规则: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optimize_wire_via_effort_level high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nect_within_pins {{m1 via_standard_cell_pins} {m2 via_standard_cell_pins} {m3 via_standard_cell_pins}}
这样可以将孔刚好打在标准单元的pin上。我用的是3层金属的工艺

网友:
我是来学习饿的

网友(2019-11-04):
感谢,同样遇到了,已经解决。

网友(2020-03-24):
STD内部金属1是斜线,icc将其分为多个小矩形这句话是啥意思

网友(2024-05-3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希望能够帮到需要的人
解决办法:在布线前设置布线规则: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optimize ...

谢谢分享,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