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MMMC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5-11):
请问一下,在encounter MMMC设置里的RC Corner设置选项,有一栏是Cap Table,还有一栏是QRC Technology File,两者有何区别,是不是需要同时设置,还是可以只设置其中一个就好? 谢谢!

网友:
cap table相对于qrc更精确一些  设置一个就行根据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好说反了吧,qrc TechFile相比captable更精确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看你是在哪个阶段,preroute的时候可以使用captable,route时,要使用qrc Tech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谢谢。另外,还有个问题,同一种工艺里面,QRCTechfile是模拟数字用同一个,还是不同的file?

网友(2016-06-22):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在MMMC这里设置有些问题,请问Setup Analysis Views 跟Hold Analysis ViewS 怎么设置啊?我这里没有设置,在后面CTS的时候做不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
建立时间用SS,保持时间用FF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步骤如下:
creat_rc_corner
creat_delay_corner
creat_constraint_mode
creat_analysis_view
set_analysis_view -hold {检查hold的corner,FF的} -setup{检查setup的corner,SS的}

网友D(2017-07-06):
回复 网友C:

   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赐教哈。   你也是用的encounter13.1的版本吗?我之前用encounter9.1时没有这个问题,但现在用13.12就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MMMC怎么设置,好像setup和hold都没有选项,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呢。是需要用命令加进去吗?你以上输入的命令行是在开启encounter的terminal窗口输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请教一下,第一栏的setup analysis和hold analysis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把右边的lib(一个Max_lib,一个Min_lib两组)设置好,然后RC corner设置好,然后设置delay corner(设置这个的时候通过选择前面设置好的lib和rc来组合的)
    然后再设置Analysis vew(Max_view和Min_view两个view),这个是通过选择前面设置好的delay来。
然后右键Setup选择Max view
Hold右键选择Min vew。
就是这么递进一步步手动设置的。
然后确定后就会生成一个.view的文件。所以你知道怎么设置的话,也可以在这个view文件里面直接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详细,按照步骤操作,现在已经设好了mmmc,可以往下继续操作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2-05-16):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您好,你这个mmmc是怎么做的,我按照软件提供的脚本设置了两个mode,create_analysis_view 包括了两个mode,但是做出来的时钟树计数很长,skew也很大,不知道你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