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在验证时在Port上出现Aborted,从而导致Verification inconclusive

楼主(2016-05-11):
求助各位大牛:
    如题,我在用formality对一个纯组合逻辑模块进行验证(RTL与综合后的Netlist进行对比)时,verify之后在Port上出现Aborted,从而导致Verification inconclusive:
为什么会在Port上面出现问题呢,它们的端口都是完全一样的。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先行谢过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 把设计的所有输出都改为寄存器输出。相当于在外面wrap下。然后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与建议,这个模块只是我总体设计的其中一个底层模块,类似的模块还有很多,当设计规模稍微大一点之后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由于是底层的纯组合逻辑,所以,单独这个模块应该没办法加寄存器输出,如果引入时钟的话,整个设计的时序会非常复杂,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还有就是,如果加上reg,wrap下的话,设计还是有port输出的,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吗?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啦。 你试试

楼主:
发现了一种方法,尝试后发现出现了相同的错误,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2016-06-17):
一般出现这问题是因为它的逻辑锥太大了

网友(2023-01-31):
你好,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8-01):
请教这问题 后来 怎么怎么解决的 ?

另外是否 可以 换用 LEC tool 来做比较,有没有经验的大佬讲讲 ?

网友(2025-06-23):
引用 楼主:
发现了一种方法,尝试后发现出现了相同的错误,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请问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设计里面有datapath,太难了没证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