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g ddr问题

楼主(2016-05-11):
最近在用mig的IP核,控制图片的读取,功能级仿真app_addr,app_en,app_wdf_wren,app_end等控制信号正常,app_rd_data_valid读出的数据正确,自己写的模块中控制图片读入和写出的状态转移正常。但是上板调试,用chipscope抓取的信号发现地址错乱,状态机存在卡死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降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是说给mig的系统时钟sys_clk和clk_ref吗?这个不是不同的ddr指定的时钟频率吗?

网友:
ddr时钟频率有个适用范围,调低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很感谢您的建议,但是我把速度降到我所用的ddr所允许的最低频率125MHZ,结果还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