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用VHDL 写一个 通过串口改变分频值的程序

楼主(2016-05-11):
初学FPGA,写了个分频和串口的程序,老师让写个通过串口发数据改变分频大小的程序,试了下generic map()里面的数字好像不能设成变量,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把发送的数据存到寄存器里,按照寄存器分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