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HDL写了一个半加器,Testbench不能出波形

楼主(2016-05-11):
用VHDL写了一个半加器,利用quartus ii产生的Testbench模板,然后在模板上添加代码,程序在编译能通过,然后在Modelsim里仿真运行,
就是不能出波形,个人觉得是程序的事,但是就是找不出错误所在,请大家帮忙看看。。
以下是半加器源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half_adder is
           port(A : in std_logic;
                   B : in std_logic;
                     S : out std_logic;
                     CO: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half_adder;

architecture bhv of half_adder is
  begin
  S <= A xor B;--异或
  CO<= A and B;--与
end architecture bhv;

以下Testbench 源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half_adder_vhd_tst IS
END half_adder_vhd_tst;
ARCHITECTURE half_adder_arch OF half_adder_vhd_tst IS

SIGNAL A : STD_LOGIC;
SIGNAL B : STD_LOGIC;
SIGNAL CO : STD_LOGIC;
SIGNAL S : STD_LOGIC;
COMPONENT half_adder
    PORT (
    A  : IN STD_LOGIC;
    B  : IN STD_LOGIC;
    CO : OUT STD_LOGIC;
    S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BEGIN
    i1 : half_adder
    PORT MAP (

    A => A,
    B => B,
    CO => CO,
    S => S
    );
init : PROCESS
     BEGIN
      A <= '0' , '1' after 200 ns , '0' after 200 ns ;
WAIT;
END PROCESS init;

always : PROCESS
   BEGIN
     B <= '0' , '1' after 100 ns , '0' after 200 ns ;
WAIT;
END PROCESS always;
END half_adder_arch;能出波形,个人觉得是程序的事,但是就是找不出错误所在,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2016-07-27):
testbench的process里,把A <= '0' , '1' after 200 ns , '0' after 200 ns 语句换成wait for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在process里面,用wait for 是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