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烟雾检测,甲醛检测,一块ARM板子搞定!

楼主(2016-05-11):
烟雾检测器+甲醛检测器

一、缘起

       前段时间IntoRobot云平台推出了大量单个传感器组成的分立教程,然而实际运用的时候往往是多个传感器的组合,这段时间IntoRobot进一步在完善,应广大创客朋友的要求,IntoRobot将推出系列组合教程。本教程是教会大家如何将“烟雾检测器”和“甲醛检测器”两个实例组合在一起,生成具有检测烟雾和检测甲醛功能的综合实例。

二、所需材料

材料名称数量
烟雾传感器    1
甲醛传感器    1
Atom核心板    1
USB电源    1
USB数据线    1
12V电源适配器    1
Atom  Shield扩展板  1
杜邦线若干

        说明:AtomShield扩展板是Atom的配套扩展板,其将5V电源管脚、3.3V电源管脚和GND管脚进行了扩充,其余IO管脚与Atom的管脚一一对应。为方便接线及演示,该教程的演示图片均连接使用了扩展板。

所需器材如图2-1

2-1

三、配置

3.1
Atom
上电

       将Atom与扩展板连接,注意安装方向:USB口必须与SD卡槽方向一致。将12V电源与扩展板相接,并启动电源。Atom启动过程中,状态灯会分别按红色、绿色、蓝色、浅蓝色的顺序显示。约60秒后,状态灯将出现红灯闪烁,这表明Atom已经正常运行并处于配置模式(如果此时状态灯非红灯闪烁,请长按 Atom 侧边的MODE键,3秒后状态灯变成红色即释放按键。此时 Atom 将出现红灯闪烁,表明已进入配置模式)。

3.2
安装手机APP

如果没有安装手机APP,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软件自动识别AndroidIOS设备。

下载完成后,进入APP进行账户登录或注册。

3.3 Atom
接入云平台

3.3.1
通过Android APP配置

APP登录后点击右上角的“+”按钮,然后按照如下步骤:

(1)首先出现提示进入配置状态界面,请确保Atom进入配置模式。

(2)输入手机当前连入的WiFi的密码。

(3)点击“配置”按钮,配置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

配置成功:Atom 的状态灯将从红灯闪烁转成白灯闪烁, 此时 Atom 已连入云平台并与登录的账户绑定成功。

配置失败:Atom 的状态灯将保持红灯闪烁不变,手机 APP 将提示配置失败。

如果配置失败,请再次确认设备是否进入了配置模式,WiFi密码输入正确,然后在配置模式下重复2、3步操作。

如图3-1:

图3-1

3.3.2
通过IOS APP配置

APP登录后点击右上角的“+”按钮,然后按照如下步骤:

1.首先出现提示进入配置状态界面,请确保Atom进入配置模式。

2.输入手机当前连入的WiFi的密码。

3.点击“配置”按钮,配置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

配置成功:Atom 的状态灯将从红灯闪烁转成白灯闪烁, 此时 Atom 已连入云平台并与登录的账户绑定成功。

配置失败:Atom 的状态灯将保持红灯闪烁不变,手机 APP 将提示配置失败。

如果配置失败,请再次确认设备是否进入了配置模式,WiFi密码输入正确,然后在配置模式下重复2、3步操作。如图3-2:

图3-2

3.4 Atom配置失败

       如果配置失败,请确认Atom是否处于配置模式,再尝试多次配置。

如果配置多次还是失败,请确认Atom固件版本号。取消配置模式:上电后,在红灯闪烁的状态下,长按Atom的模式键3秒后并且红灯常亮,立即松开模式键,等待20秒。

图3-3

选择以下三种方法的一种连接Atom:

(1)  如果电脑没有无线网卡,可以用网线将电脑与接入Atom的扩展板相连;

(2)  如果电脑有无线网卡,搜到Atom的热点并且连接,密码为intorobot;

(3)  手机搜到并连接Atom的热点,操作与(2)相同。

无论是电脑或者手机,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192.168.8.1。进入网页,如图3-4。请务必注意升级固件会清零Atom板子上的数据,请做好数据备份。

3-4

输入密码:intorobot,点击登录,进去后会看到固件版本号,如图3-53-6

3-5(电脑浏览器)

3-6(手机浏览器)

对比Atom当前版本号,与手机App配置要求对比,选择正确的配置方式,如图3-73-8

3-7(Android)
3-8(IOS)

四、接线方式

4.1
单个教程的接线方式

         图4-1、图4-2是单个教程的接线方式,烟雾传感器与甲醛传感器的三根线都是分别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图4-1

       图4-2

烟雾传感器的管脚说明

烟雾传感器管脚  Atom管脚  管脚说明
VCC  5V0  电源
GND  GND  接地
AO  A0    信号数据
  DO
悬空

甲醛传感器的管脚说明

甲醛传感器管脚  Atom管脚  管脚说明
VCC  5V0  电源
GND  GND  接地
AOUT  A0  信号数据

单个教程的链接:

烟雾检测器:

http://bbs.intorobo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0

甲醛检测器:

http://bbs.intorobo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0&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0

4.2
综合接线方式

       由于核心板上VCC(5V电源)、GND(地)的引脚不够,所以需要采用扩展板。烟雾传感器的信号线接到扩展板的A0引脚,甲醛传感器的信号线接到扩展板的A1引脚上,如图4-3。

4-3

烟雾传感器的管脚说明

烟雾传感器管脚  Atom管脚  管脚说明
  VCC  5V0  电源
  GND  GND  接地
AO  A0  信号数据
DO
悬空

甲醛传感器的管脚说明

甲醛传感器管脚  Atom管脚  管脚说明
VCC  5V0  电源
GND  GND  接地
AOUT  A1  信号数据

五、添加控件

(1)  如图5-1,配置成功后,在网页中你的账号将会创建一个设备。

5-1

(2)
点击当前设备,进入图5-2的界面。

5-2

(3)  点击编辑控件,进入图5-3的界面,并发现已有一个智能灯控件。

5-3

(4)  点击清空,并点击确定,将会清空所有已载入控件,如下图5-45-5

5-4

5-5

(5)  添加“烟雾报警”控件。控件列表中的“家庭监控”中找到“烟雾报警”控件并点击此控件,点击“添加”后,“已载入控件”中将会存在“烟雾报警”控件,如图5-6~5-8

5-6

5-7

5-8

(6)  添加“甲醛检测”控件。控件列表中的“家庭监控”中找到“甲醛检测”控件并点击此控件,点击“添加”后,“已载入控件”中将会存在“甲醛检测”控件,如图5-9~5-11

5-9

5-10

5-11

(7)  添加好“烟雾报警”和“甲醛检测”两个控件后,点击保存并确认,将会返回到当前设备,设备控件列表会出现这两个控件。点击不同控件会出现不同的“控件操作”,如图5-12~5-15。至此,设备修改完成。

5-12

5-13

5-14

5-15

六、图形编程

(1)        点击“图形编程”,进入图形编程设备界面,如图6-1

6-1

(2)      创建新工程。点击“创建新工程”后,弹出创建工程窗口,如下图6-2,工程名称随意输入,如“我的工程”。点击“保存”后,就会直接进入新的工程,如下图6-3

6-2

6-3

(3)        进入工程后,仅仅存在一个名字为“IntoRobot主程序”的图形控件。点击“功能控件”,会出现“烟雾报警”与“甲醛检测”选项。点击“烟雾报警”后,旁边会出现“烟雾报警”的图形控件,如下图6-4。点击“示例”下的图形控件,“烟雾报警”的图形控件就被添加到当前工程中,如下图6-5

注意:如果点击“功能控件”后并未出现“烟雾报警”与“甲醛检测”选项,说明之前没有添加设备控件,请重新按“五、添加控件”添加设备控件。

6-4

6-5

(4)        拖动“烟雾报警”的图形控件使它与“IntoRobot主程序”融合。拖动时必须在“重复执行”处进行移动操作,否则整个图形控件会移动不完整。融合成功会听到“咔哒”一声。如下图6-6

6-6

(5)        与添加“烟雾报警”的图形控件一样添加“甲醛检测”的图形控件,如下图6-7

6-7

(6)        将“甲醛检测”的图形控件通过拖动分解,如下图6-8

6-8

(7)        右键分解后的“重复执行”小控件,点击删除块。“延时1000毫秒”小控件也按照这种方法删除,如下图6-9、图6-10

6-9

6-10

(8)        将“甲醛检测”的剩余小控件拖到“延时1000毫秒”上面,与“烟雾报警”的图形控件融合一起,如下图6-11

6-11

(9)      修改管脚。由于烟雾传感器的信号管脚接入AtomA0端口(4-3,下同),甲醛传感器的信号管脚接入AtomA1端口,需要修改程序的管脚,如图6-126-13

6-12

6-13

(10)
这时图形编程已经完成。如图6-14,点击“保存”,再点击“烧录”,会将图形编程的程序烧录到Atom中。如果烧录不成功,请确认Atom是否在线。

6-14

七、在线编程

除了可以利用图形编程,还可以利用在线编程进行烧录程序。

(1)      点击“在线编程”,进入在线编程设备界面,如图7-1

7-1

(2)      创建新工程。点击“创建新工程”后,弹出创建工程窗口,如下图7-2,工程名称随意输入,如“project”(在线编程名称不能包括中文)。点击“保存”后,就会直接进入新的工程,如下图7-3

7-2

7-3

(3)      进入工程后,会看到几行代码,将这段代码删除,如图7-4。点击“保存”,如图7-5

7-4

7-5

(4)      点击“示例”,进入示例区。在工程列表中点击“IntoRobot”,然后点击“家庭监控”,列出家庭监控工程区,会看到“烟雾检测器”和“甲醛测量器”两个工程,如图7-6

7-6

(5)      单击“烟雾检测器”的工程,进入这个工程,如图7-7。用Ctrl+C拷贝红色框中的代码,点击“我的工程”返回之前建立的工程,用Ctrl+V把代码粘贴到工程中,并且保存,如图7-87-9

7-7

7-8

7-9

(6)      按照之前的步骤进入“甲醛测量器”的工程中,如图7-10。这时需要将4个部分的代码拷贝到“我的工程”的相应位置中,如图7-117-12

7-10

7-11

7-12

(7)      添加“烟雾传感器”库。点击“共有库”旁边的“+”,进入共有库列表,找到并点击“烟雾传感器”,出现“MQ2”库,如图7-137-14。点击“MQ2”,然后点击“载入应用”,这时工程中的共有库中出现“MQ2”库,说明“烟雾传感器”库已被添加进工程中,如图7-157-16

7-13

7-14

7-15

7-16

(8)      修改管脚。由于烟雾传感器的信号管脚接入AtomA0端口(4-3,下同),甲醛传感器的信号管脚接入AtomA1端口,需要修改程序的管脚,如图7-177-18

7-17

7-18

(9)      这时在线编程已经完成。点击“编译”,如果编译中没有出现报错,说明前面的步骤没有错误。接下来点击“烧录”,将程序烧录到Atom中,如图7-197-207-21。如果烧录失败,请确认Atom是否在线。

7-19

7-20

7-21

八、运行演示

更多实例教程请查看IntoRobot BBS http://bbs.intorobot.com/。可加入QQ群(460095989)与众多创客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