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Get 中head 和 top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5-11):
在dbGet命令中head 和top的有什么区别比如dbGet top.name 结果和dbGet head.topCells.name 是一样的,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下top和head之间的差别~~!!

网友:
[看一样不一样不要去比较名字,要比较地址:
dbGet top
dbGet head.topCells
看看输出,两个地址一模一样,自然后面的所有属性也一模一样。

可以关注下面微信,讲解更多这些内容

公众号

公众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指针一样,东西就一样,那我不明白的是head和top怎么使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
> dbGet head.?h
head: Root/Head of the database
grid, rule, layer db相关的pointer,也可以point到topCells,libcell,via

> dbGet top.?h
topCell: Top cell, container for flattened conne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