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atlab采样余弦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6-05-11):
做毕设的时候需要采样一个余弦函数作为测试信号,由于要输入进fpga,采用二进制补码表示,但是采样出来的函数不是余弦,有一个矩形的信号,能不能帮我看一下?非常感谢!
代码如下:
clear all;
N = 24;%采样位宽
f = 1000;%待测波形频率
Fs = 16*f;%采样频率
t = 0:1/Fs:0.063975;%1024点采样
c = 2*pi*f*t;
si =cos(c);
a= 2^24*cos(c);
Q_si = round (si*2^(N-1)-1);%量化归一;
fid=fopen('F:\matlab test\cos_in.txt','wt');
for i=1:length(Q_si)
    B_si=dec2bin(Q_si(i)+(Q_si(i)<0)*2^N,N)
    fprintf(fid,'@%s   %s\n',dec2hex(i-1),B_si);
end
fprintf(fid,';');
fclose(fid)

网友:
貌似溢出,波形对应的信号用“有符号数”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