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用CMOS0.18nm工艺在片上实现3M~60MHz的低噪声放大器

楼主(2016-05-12):
请教各位大神:            如何在片上用CMOS0.18nm实现3M~60MHz的低噪声放大器?
      到30MHz以下电路的闪烁噪声会增加,MOS管和电容的尺寸会变大,噪声系数的要求是低于4dB,线性度高于0dBm,增益26dB。
      如果用运算放大器设计的话,电路的增益和带宽会是一个折中,很难保证60MHz的带宽;
      如果用普通的单端输入转差分输出的低噪放结构,可能很难做到3MHz,增益和线性度也是折中。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在片上实现类似的低噪放?是用什么结构做的呢?

网友(2017-03-30):
你好,想请教你最后用了什么样的架构?有什么资料没有?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