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高压管的导电能力比低压管的导电能力大??

楼主(2016-05-12):
小弟用到一个40V的高压工艺,里面有5V正常管子和40V LDMOS管,把它们宽长设置一样大,加同样的栅源和漏源电压,发现40V的管子电流几乎是5V管子的两倍。我奇怪的是40V的管子漏源有低参杂的漂移区,寄生电阻大一些,导电能力应该要差一些才对,为什么会更强呢??

网友:
顶一下;求答案;

网友:
要看两个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还是线性区?如果是饱和区,没有可比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扫描一下两个vgs,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