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置MOS管内阻变大原因?

楼主(2016-05-12):
有一个BUCK产品,内置MOS管,最开始MOS管打了7根25um的铜线。后来改成7根38um的铜线,测试内阻反到变大了,而且带载能力下降,
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打线见红色圈圈。

网友(2019-07-10):
不太可能吧.
Bonding wire变粗37um, 还多几根, 应该变低..不过不知道 BUCK判断OCP是如何?  如果说用 bonding wire 电阻*A
还有测试内阻如何做到?  这跟 m Ohm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