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不用mos_diode做分压?比用电阻省面积多了。

楼主(2016-05-12):
为何不用mos_diode做分压?比用电阻省面积多了。二极管连接的mos也可以用作分压,只是可选的比例少,但比用电阻省面积。
两者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精度,低电压时MOS是否能工作。

网友:
mos_diode做分压,
MOS Vt (Threshold voltage)變化很大啊!,
所以die-to-die分压電压都不一樣.
电阻就精確多了!

网友:
补充一点

mos管的电流随vgs是二次方关系,这样电压增大时,电流增大明显
而电阻分压是线性关系,功耗不会增大这么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w/l做小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w/l做小,还是没改变二次方关系啊

楼主:
对,只是尽量让电流不那么快变大而已。

网友(2017-07-31):
如果为减小功耗和面积考虑的话,可以使用MOS分压,但失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