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开关电源中误差放大器

楼主(2016-05-12):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开关电源中误差放大器一端输入是输出电压的反馈电压,为什么反馈电压增大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Vea是减小的。一般二级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所以得到的输出电压都是全摆幅的,不能和斜坡信号比较。有没有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啊。有提供电路参考一下更表示感谢。

网友:
反馈电压VFB通常接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所以vfb增大,误差放大器输出vea减小;
运算放大器在实际模拟电路设计中都是要闭环运用;
你说的全摆幅,是开环应用,此时运算放大器相当于比较器;用在开关电源中,明显是要闭环运用
找一些国内的硕士论文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的电路都是开环的,大神有没有参考电路可以借鉴一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误差放大器用在整个dc-dc的环路当中,本身系统就是闭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误差放大器单独模块仿真的波形是全摆幅也没关系吗?到整体电路结构时,误差放大器应用于反馈回路中构成闭环时输出摆幅就会变小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运算放大器输出摆幅越大越好,意味着在闭环时的瞬态响应动态范围也越大,即调整能力越强。
   在实际系统中,在正常稳态时,运放输出肯定是在摆幅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