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传递

楼主(2016-05-12):
输入数据HDMIR0_D经过一系列的传递,得到输出数据HDMIT0_D.除了CO_HDMIR_D,CO_HDMIT_D,其他各步之间的传递都是明确的赋值过程(例如r_hdmit0_d  <= r_c0_hdmit_d_3d),
而CO_HDMIR_D,CO_HDMIT_D之间是通过下图中的程序传递信息的。
我不明白的是,为啥括号里面啥都没有就能传递信息呢?请大神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你一定看错了,要不你仿真的库没有重新编译,和代码对应不上。

网友:
是不是systemverilog 写的?貌似systemverilog 端口名和信号名完全一样的时候可以省略,如果一个模块内全都一样都可以直接用 一个 .* 全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ISE上用Verilog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初学者一枚,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能说详细一点吗   PS:在ISE上用Verilog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verilog时不能省的,那我也不知道为啥了。不过我看注释有个“IF” ,估计是interface的意思,而interface是systemverilog里的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查一下IF。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