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中数值计算问题求教

楼主(2016-05-12):
请教大家,
我用perl来进行简单的减法运算,得到的结果有些不明白。
简单的描述是这样
my $AA = 5.200 - 2.260;
my $AAA = 1115.200 - 1112.260;
print "$AA\n";
print "$AAA\n";

得到结果:
2.94
2.94000000000005

请问这是为什么,又如何解决呢?

网友:
浮点寄存器(16位)通常不能精确地存贮浮点数,从而产生误差。
#! usr/bin/perl

use bignum;
my $AA = 5.200 - 2.260;
my $AAA = 1115.200 - 1112.260;
print "$AA\n";
print "$AAA\n";

结果正确。